g3 3500换i7 10代CPU,深坑,巨坑

楼主(2023-07-11):
商家送修的,拿过来上电大短路,测到cpu供电有个管子击穿,cpu也坏了,然后就报价换cpu。换好供电管子和cpu后,故事才刚刚开始…

做好U以后,上电到1.4A以上,然后马上掉到0.6A,cpu供电出来就掉了,显卡和很多供电都是有的。感觉cpu做得非常好,还是重新又加焊了一遍,还是一样的cpu供电出来就掉。
心态有点炸,整理心情回来测电路,发现掉电压的同时vcca和vccio这两个cpu小供电也会掉,然后追查vcca的开启,发现开启3.3v也会掉,此开启信号来自于内存供电芯片的pg信号,发现内存供电也是出来马上就掉了,然后检查内存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slp_s4,发现也会掉,乖乖难道是桥问题?
此时有点意兴阑珊,刷了好一会儿抖音,振作起来继续研究,查桥的工作条件,发现rsmrst也会掉,而且是ec这端,有意思,继续查ec的工作条件,测到ACIN的时候发现了问题,哈哈没有电压,此信号来自于充电芯片的ACOK,在图纸上没有打#号,应该是要有3.3v才正常,其他很多ec为低电压才正常。然后又去测充电芯片的acok脚位,一看不要紧,看得我瞬间骂娘,这什么玩意儿啊……

充电芯片都没有焊好,没焊好还可以上电,还可以出cpu供电,牛逼了,给我修死了,主板上还洗得干干净净的,我还以为是个一修机,真服了。充电芯片焊好以后嘎嘎上电,直接点亮进系统跑分各种测试也都正常,维修结束。

网友:
二修机基本都是天坑!

网友A:
这修的厉害的   充电空焊那么多也是牛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修的厉害的   充电空焊那么多也是牛逼

给我误导的死死的,空焊这么多还可以上电,还可以出CPU供电,牛逼吧

网友:
上家还真是牛B,没有焊好证明焊接技术不行。问题是还洗得干干净净,这可能不是技术不行,是技术挖坑。

网友:
应该是价格没谈好

网友:
楼主功力超强啊

网友:
是不是做bga的时候 主板湿度高.加焊时芯片蹦起来了?

网友:
两个隔离管应该也没有完全导通吧

网友:
充电芯片焊成这样能出主供电也是奇迹

网友:
两种可能:1.先前是技术不行的人修的,2.先前维修这位是大神,故意制造的这故障

网友:
以前碰到过修过acin掉电的。没acin也能触发。换个6脚管就好了

网友:
上家没搞短路已经很不错了,楼主技术确实牛逼

网友:
涨知识了,楼主

网友:
你这没有烧死一片够幸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我误导的死死的,空焊这么多还可以上电,还可以出CPU供电,牛逼吧

正常,带不起负载

网友:
换了cpu 死也要修出来。不然。。

网友:
这个维修思路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C:
你们换CPU收费多少?

网友D:
这种长条的U即使是预热了也会不平整,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长条的U即使是预热了也会不平整,怎么弄

上面带铁条的基本不会变形的,不带铁条的做之前给他烤一下,让他自己变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换CPU收费多少?

成本加个三百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