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M17。R3,LA-J521P 显卡电感和CPU电感阻值为0,是否正常?

楼主(2023-07-11):
外星人M17 R3,LA-J521P 待机芯片 U17炸了。显卡电感和CPU电感阻值为0,是否正常?

网友:
主板芯片焊盘
也没有了。芯片装上之后有没有别的影响?

网友:
现在新的cpu 显卡阻值都很低的.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2023-09-01):
CPU电感0欧,,不正常。正常是1.5欧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