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种台垫 哪个更适合 修笔记本

楼主(2023-07-11):
如题
游戏本尺寸一般是380×270mm
所以,蓝色更适合 修手机
笔记本 直接选绿色 对吗
各位师父都用什么台垫呢

网友:
防静电垫和耐高温隔热垫是两种作用不同的东西。
防静电垫铺在桌面上防止台面磨损,没做好接地防静电只是心里作用;笔记本放在上面比较滑。
耐高温隔热垫比较软,适合把板子放到上面。

网友A:
建议2个一起 我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2个一起 我就是这样用的

好主意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