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用顺口溜写维修笔记

楼主(2023-07-11):
1.待机正常不加电,拔了电源就放电,一番操作猛如虎,直接挣了二百五,欧了。
2.插上电源有待机,拨弄半天不加电,放了电它还不行,直接强加就上电,瞅一瞅再看一看,终于发现有断线,刮开接上它就行,欧拉。

3.有待机它能上电,内存报警就不断,换了内存换了槽,橡皮擦擦治不了,一量内存没电压,二量保险它断啦,直接给它一坨锡,亮机我就开心啦,欧耶。

4.有时钟它无复位,板子通病无所谓,拆个芯片量一量,时钟复位都正常,可它就是不能亮,万用表来量一量,UU电压不正常,换个芯片试一试,OK亮机没有事,欧K,下次再见。

新人报道,多多关照。
互相学习,互相关注。
看完点赞,人美心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才。。。。。。

给单一枯燥的工作加点乐趣而已

网友:
多总结汇总下 ,搞一篇精华帖

网友B:
比如要这样:要图文并茂,最重要的把维修的艰苦历程写出来,比如说研究了七七四九天,打了九九八十一个电话,咨询了师父,师伯,师兄,还有别人的师父等等,这些历程,写得详细,最后可能是因为感动天,自己好了,但是这个精彩绝伦的过程,会给你个精华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如要这样:要图文并茂,最重要的把维修的艰苦历程写出来,比如说研究了七七四九天,打了九九八十一个电话,咨询了师父,师伯,师兄,还有别人的师父等等,这些历程,写得详细,最后可能是因为感动天,自己好了,但是这个精彩绝伦的过程,会给你个精华贴。

你的字最多,说的肯定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