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Z370 版号7b461.1不通电

楼主(2023-07-11):
如题
V星Z370 版号7b461.1不通电
晶振有起振
IO的63脚只有3.9V 正常不都是4.7V左右吗

下午D脚有4.7 G脚有4.7 S脚只有3.9 这个是2N7002场效应管,G级开启后D S导通,但是这里是3.9V有点奇怪
换了这个2N7002也是一样。
PCIE B10的3VSB正常有
按开机PWRBTIN 3.3V被拉低,开机针到IO 正常。
PWRBTIN# 3.3被拉低  IO发给桥正常。
实在搞不了给师傅搞了,结果他直接换了RTCST# 和SRTCRST#这两个20K电阻就好了。
然后我测量晶振 和我之前测试的不一样,刚开始我自己测试是一边起振正常,一边不正常。
谁能解释下这两个都是哪个信号,要哪个先出来

网友:
Z370没有维修价值了吧,直接换个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