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HP 6460 风扇狂转不亮机

楼主(2023-07-11):
今天,修一台能触发,但不亮屏的HP笔记本。根据机主描述,在坏之前,风扇声音比较大。而且最后一次屏幕出现雪花状态。我按下开机键,大小写灯和数字灯亮3下停2秒,之后再重复。要想关机,必须强行按开机键才行。上网查了一下,这种现象原因是内存模块问题。换了几个,涛声依旧。看来不拆机不行。
拆机后,去掉cmos电池,发现大小写灯一直在闪。甚至强行关机后,还是亮的。
接下来,测量各大电感电压。发现该出的电压也都出来了啊。裸板电流都跑到1A左右了。为什么就不亮呢?
想到之前的大小写和数字灯所传递的信息,应该还是内存相关电路引起的。幸好,手头上有一个三代打阻值卡。用它量了一下电压,发现VREF电压为0。正常电压应该在0.75V。去掉电源,测量该点阻值,发现很低。这下发现问题了。估计是下拉电阻引起的。实际查找后,发现一个电容C294对地接近短路了。去掉它,插电,开机,接键盘,大小写灯受控制了。按开机键也能立马就关了。信心满满的插上屏,果然不出所料,亮屏了。经过长时间测试,都没问题。这颗滤波电容也就没加了。
写贴不易,欢迎各位大哥支持加分,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不容易啊,,,,,,,,,,,,,,,,,,,,

网友:
楼主技术666,维修起来也很快。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能找出这个电容实属不易!

网友:
经验丰富,不过内存先查供电

网友:
主板的工作环境也很差啊

网友:
这个难度修起来应该不小啊

网友:
我也遇到了内存问题,真头疼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不错!学习了。

网友:
几乎没修到vtt

网友:
学习了,小细节成就大事故

网友:
verf很少坏啊。

网友:
楼主好技术,学习了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技术不错,谢谢您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