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服务器3650 M5不开机开机指示灯闪

楼主(2023-07-11):
联想服务器3650 M5不开机开机指示灯闪

网友:
内存问题吧.服务器内存插槽是有讲究的.

网友:
这是有短路,看看没有没电容腐蚀的

网友(2023-11-08):
换个电源试试,这种的刀卡式服务器进电会自检,电压不稳一点反应没有,只要条件不够cpu不会给指令启动不了,看看主板上那五个灯,那上面写着啥那,启动和不启动都会闪不同的灯,每个都不一样,个人见解不对地方提示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