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者R7000, IT8227E-192烧坏的奇葩故障 ?

楼主(2023-07-11):
拯救者R7000, IT8227E-192烧坏的奇葩故障 ?
接手一台联想拯救者R7000,客户是个大学生,自己换屏的时候没有拆电池,导致联电。
拆机观察EC和BQ24780S 烧坏,报价留机发配件。

这个EC 带程序,问了几家都没有剪版的,发了一个全新写程序的,60块,好贵。
过两天到货,换上之后,成功亮机,但是问题才刚刚开始 ……
1.问题1.键盘乱码,没有一个字符能对上位置,乱七八糟弹窗口。
2.问题2.电池不能充电换几个24780S都一样。
3.问题3.屏幕亮度不能调节。
4.问题4.感觉电脑速度很慢这个问题才是最麻烦的, 现象跟苹果本没有电池一样,非常慢。

这个EC好难搞啊,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朋友?

网友A:
会不会程序不对,感觉4个问题都是EC引起的

网友B:
这个是直通到EC的吗,还是另外有键盘控制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程序不对,感觉4个问题都是EC引起的

是啊,现在的EC这么强大了吗?
这以后怎么换啊,死贵还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直通到EC的吗,还是另外有键盘控制芯片

是另外有一个芯片,但是其他三个问题也不好解释啊

网友C:
键盘乱码可以升级BIOS试试不行的话就刷 IT8176FN 固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键盘乱码可以升级BIOS试试不行的话就刷 IT8176FN 固件。

BIOS升级了官网的更新,没好,这个芯片怎么刷程序啊?

网友E:
这个ec 必须买剪板 刷程序的 会电池不充电

网友F:
1先联系卖EC的商家,看看有无办法解决。2从另外一家,买一个EC再看看。3也自己找近一点的同行刷一下别的程序

网友G:
买个料板回来拆吧

网友H:
买个带EC的料板 再换个EC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买个料板回来拆吧

找到了一个120块,不保,

网友:
引用 网友H:
买个带EC的料板 再换个EC

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ec 必须买剪板 刷程序的 会电池不充电

你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

网友D:
引用 网友F:
1先联系卖EC的商家,看看有无办法解决。2从另外一家,买一个EC再看看。3也自己找近一点的同行刷一下别的程 ...

联系了 ,又发了一个,还是一样的问题,卖家说 她卖了 很多了 ,都没有问题,我有点不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联系了 ,又发了一个,还是一样的问题,卖家说 她卖了 很多了 ,都没有问题,我有点不信了

这话术都是某宝卖芯片的专业话术,,其他人用的都没问题,。。潜台词就是你手法不行。。或者你找的问题不对。

网友:
我就知道会这样,上次修了一个也是烧ec,不敢买全新的,也没有剪板的,就买了一个料板,比全新的也贵了不了多少,一次就换好,没出什么幺蛾子。

网友:
这个ec没程序刷写么?

网友I:
引用 网友D:
BIOS升级了官网的更新,没好,这个芯片怎么刷程序啊?

直接清空 再刷八角bios芯片 ec的程序第一次是从bios读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直接清空 再刷八角bios芯片 ec的程序第一次是从bios读取的

那意思是个EC用空白的就可以了吗 ?

网友J:
升级bios吧 希望会刷到ec程序 记得联系的带程序的

网友:
买一个拆机的,或者刷BIOS

网友K:
BIOS默认不升级EC,要去修改一下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J:
升级bios吧 希望会刷到ec程序 记得联系的带程序的

刷了BIOS,还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K:
BIOS默认不升级EC,要去修改一下配置

需要修改哪一项设置呢  ?

网友:
个人觉觉得只能同型号卖料版上的ec,风险小

网友:
Ex.程序不对。找个料板

网友:
找个联想报错刷EC的程序,那里面有清空EC ROM的选项,清空后重启会自动刷BIOS里面的EC程序

网友:
找我买个写程序的编程器吧!自己写。让维修成本成本降低

网友:
ITE刷写神器。

网友:
这个可以买全新EC的,更换后升级官方BIOS。

网友:
就是EC程序的问题

网友:
我一般 都是  买 剪版的  找人 改 BIOS   价格报高点  故障率 很低

网友:
感觉 是 EC的 问题

网友:
这个ec没程序刷写么

网友:
我碰到一个Dell的机器,清灰导致南桥和ec坏,更换后也是一样问题,键盘乱码,淘宝说ec刷的新程序,没有用,刷BIOS也不行,最后没修好,还损失了200m

网友:
程序不对吧

网友:
The problem from keyboard controller it8176fn
56kb try to flash it

网友:
你这个有可能是EC程序不对,我前几天也是这个机器客户自己清灰把EC烧了,我买了一个剪板EC,装好后开机显示不是原装适配器,用原装适配器还是一样,不用适配器只用电池也是一样。最后把EC程序重新刷了一个就好了,我的EC程序是从BIOS提取出来的。淘宝剪版的也是坑,EC还是得自己刷放心

网友:
这个位置确定没连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