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笔记本与电池通讯/不同型号的电池代换用

楼主(2023-07-11):
求老哥指点 如题,笔记本原装电池用的是BQ9000,由于操作不当已经锁保护,并且损耗过高 没有维修价值。
而且因为第三方新电池的价格太贵,二手电池又没什么货,所以萌生了 用同品牌的同尺寸(不同型号)电池来上机使用
目前已知的是 电池通讯协议就那么几个并且多数都是SMB ,接口上的大致针脚也就是输入输出的正负极+ NTC+2个数据
代换电池与原装电池的体型相同情况下,保护板所使用的固件和硬件BQ9000 BQ4050这些不同,是不是也要考虑笔记本和电池之间的通讯或者其他问题

网友A:
老哥为你解答疑惑  一般市面上电池保护板基本有3种方案 TI的 LG的 三洋的 每个方案修改数据都要相对应的软件和硬件   你这个BQ9000应该是三洋的方案你现在用TI的软件加**300盒子是进不了保护板里面改数据    每个笔记本电池为什么不能通用?你可以在bq Evaluation 看下不同电池电压和放电电流还有容量都不一样 TI这些方案公司交给厂家的是毛胚房厂家来装修调试 厂家调试好参数就加密了   你这个电池确实很贵的话我建议你去买电芯焊好后在咸鱼上找个修电池的花一二十块钱叫人给你复位改下数据就行  叫卖电芯的给你发前量下电压每个电池电压精确到后两位如3.82V确保一致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哥为你解答疑惑  一般市面上电池保护板基本有3种方案 TI的 LG的 三洋的 每个方案修改数据都要相对应 ...

是这样,我用2300也只能看看基础参数 无法解码修改
咸鱼找了几个解锁的也不能远程,只能寄过去用特定的软硬件,价格35元来回运费自理
目前我在某鱼在找能凑合旧电池, 至于解锁加上换电芯属后招了
另外闲的蛋疼的就是琢磨用不同型号但是同尺寸体积的电池来尝试代替

网友:
有些型号直接跳mos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