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urface pro2点位图

楼主(2023-07-11):
不开机了,插电一个红灯一闪一闪的,两组电容全短路,找不到哪的问题

网友:
没有图 不用找了

网友A:
哈哈,我都找到国外网站上了,还真没有。
最多 就是在外文网站上找到的,还是咱们这个站上的哪几个surface pro 4的点位图,不过看原理图电源部分差不多,就是这pro4的我找了两种软件就华为那个华硕点图读取软件TSICT能打开,但是显示出来就一片点点,没有元件名,pads9.5更不用说了,打不开,想在短路电容上烧机,一直没敢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都找到国外网站上了,还真没有。
最多 就是在外文网站上找到的,还是咱们这个站上的哪几个surface pro 4的点位图,不过看原理图电源部分差不多,就是这pro4的我找了两种软件就华为那个华硕点图读取软件TSICT能打开,但是显示出来就一片点点,没有元件名,pads9.5更不用说了,打不开,想在短路电容上烧机,一直没敢动手

我曾经找过,没有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