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做的可调电源

楼主(2023-07-11):
我用闲置相同的两个电源变压器制作了一个可调电源,原来的调整管准备用MEXICO-2N6277 ,后来用MYS-2N3055都是质量不中,严重发热。后来还是用了中国管3DD15D,保证长时间加负载调整管不热。我自己做的可调电源,不计代价,使用最好材料,现在自重是11.328KG,可调电源输出直流电压1.2V-12V,直流电流5A以下。为喜欢制作的朋友抛砖引玉,特别是数字电压电流表一定要用我的电路图上标称型号或者是更好的表。   HGQY  2023年07月11日21点18分

网友:
才12v,修笔记本不行啊

网友:
管子没买到正品吧,

网友:
早过时的技术,有那个时间不如研究下数控单片机加场管的,精度效率不是这种80年代的电路可比的,

网友:
佩服所有动手能力强的人!

网友A:
不要把有限的时间放在没有多大意义事情上去,那样会得不偿失
----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把有限的时间放在没有多大意义事情上去,那样会得不偿失
----真理

那看你如何定义意义这个词了,搞钱肯定不是唯一的意义

网友:
赞同一楼的观点

网友:
利用手里现有的器件做还是不错的

网友:
意义不存在什么有没有   老衲认为越有钱的人越没意义 因为死后啥也带不走  不属于自己的始终不属于自己

网友:
买一个不香

网友:
能做好这样的宝贝其意义不在于使用了,是升华到了形以上的人类驭形的真谛,本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道不可道

网友:
废物利用就是好,支持楼主。

网友:
我们才做了一个type-c的电源,可以看到输出电压和电流变化。

网友:
都是高手,能自己动手做。

网友B:
谢谢各位师傅回帖!我是瞎折腾,我认为,电子元件都是有生命的,一是让这些无线电电子元件发挥自己的光和热,都是一些老物件,摆在我的桌子上,我看着就高兴!不看别人脸色,就爱捣鼓一些我自己喜欢的东西。二是活动活动脑子,防止老年痴呆,我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不串门,不给领导拍马屁!就是喜欢无线电,上边那个可调电源电路图也是最近我学习立创软件,凭着我组装电源的记忆,亲自绘制的电路图,虽然没有利用单片机,但是我给自己的对讲机制作写频线去写频,这个电源也够了,还有几个12V1A车台,就用它了,我没有豪言壮语,就喜欢默默无闻!希望志同道合的朋友携手共挽,走我们自己的路。2023年07月27日04点16分

网友:
金封管除了国产有几家做 但很贵。  其他都是假货。用TIP3055代替也不错

网友:
看样子你是闲得慌,一百多买一个不香吗?还是0-30v可调/5A,我以前也喜欢捣鼓制作一些玩意,但是现在,我发觉买新的更实用更精致更稳定,还可以把时间用在其它赚钱的事情上

网友(点评):
英雄所见略同 都是闲出来的...

网友C:
楼主精神可嘉,值得晚辈佩服做自己喜欢的事,莫管闲言碎语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精神可嘉,值得晚辈佩服做自己喜欢的事,莫管闲言碎语

多谢师傅指点!努力不一定成功!放弃将永远失败!2023年07月28日22点51分

网友(2023-08-29):
我自己做的可调电源,30v5A的,刚开始,也是用的3055,折腾了许久,买到的管子都是假的,不耐用,后来发现,去咸鱼上买二手的古董功放板,上面的管子比较靠谱。再后来,来来回回,试了很多型号的功率管,总结一下经验,0-30v的可调电源,功率管用功放管C5200,相当耐操,2个管子并联,电流可达10A,随便短路不烧管!0-60v的电源用TIP35C,2个管子也能做到10A,散热良好的情况下,可长时间满负荷工作,输出端随便短路不烧机!

网友:
动手制作,学得扎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2023-09-28):
引用 网友A:
不要把有限的时间放在没有多大意义事情上去,那样会得不偿失
----真理

正在纠结要不要买8k多的新华为手机,曾经纠结1k多的工作用主机,多年前纠结超市里面巾纸哪个性价比高,生命就这么浪费了,止损,马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师傅回帖!我是瞎折腾,我认为,电子元件都是有生命的,一是让这些无线电电子元件发挥自己的光和热 ...

你的一堆不,后悔不?我后悔了,开窍的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