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WAQ9H版号DAH98AMBAD0不充电

楼主(2023-07-11):
同行拿来的机子,开机发现认到电池,但是不充电。
版号DAH98AMBAD0,网上找了一下,没有图纸点位。拆机查了一下充电芯片,型号是BQ25713
网上查了一下芯片工作原理,测了下第二脚VCC20V正常,28脚REGN 6V正常,别的脚电压我就不说了。
怀疑芯片坏,某宝买了个新的换上去,故障依旧。兜兜转转把上下管都换了还是不行。测了一下阻值也正常。

想到升压电容不良也会导致这种现象。就把下图的升压电容坏了。装上电池,插上点。充电电压14.86V。充电正常了。完事收工。

网友:
好几个华为不充电的没搞好

网友:
原来这个地方也会坏啊,不知这个电容离线测量的阻值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