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是桥坏了还是桥虚焊了?

楼主(2023-07-12):
如何知道是桥坏了还是桥虚焊了?一块主板的南桥总是把RTC的电压拉低,我已经取下了主板电池到桥所有的对地贴片电容,还是低,然后又去掉了32.768附近的两颗电容还是。后来用风枪加热了一下南桥,就完全没问题了,可以开机,但是主板用了几天以后又会出现相同的情况,还必须在加热南桥。这种情况是桥坏了还是虚焊了啊。

这个南桥市发热比较低的SB850,平常用的时候摸着基本不烫手,大概也就是50、60度的样子。

网友A:
还没听说过虚焊会引起拉低电压的,倒是有些助焊膏会导电,可以排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听说过虚焊会引起拉低电压的,倒是有些助焊膏会导电,可以排除一下

好,我明天拿洗板水洗一下。

网友:
确实是这样吗?我手按压也不行,而且是加热以后好几天才会出现。

网友B:
这样也有可能是外围零件虚焊了,也有可能是pcb虚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也有可能是外围零件虚焊了,也有可能是pcb虚断了。

我到处按压了一下,也没好。

网友(点评):
而且好的时候按压也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听说过虚焊会引起拉低电压的,倒是有些助焊膏会导电,可以排除一下

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