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惠普 HP CM1415fnw 打印机 故障求助

楼主(2023-07-12):
惠普 HP CM1415fnw 打印机 故障求助 打印两张纸 出现初始化 等一会又可以打印 有时候出现过热保护 ,有时候打印两张纸出现卡纸,按确定又可以打印 没卡纸。什么问题
惠普
求助
打印机

网友:
故障图 打印两张纸就出现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新知识

网友:
已解决 进纸器坏

网友:
你这说的似乎不是一共问题,先说打印卡纸的问题,重点排查进纸传感,和纸张继电器(如果单张没问题,多张连打出故障的话),过热保护的话重点排查定影组件

网友:
卡纸是纸盒继电器粘连了

网友:
转印带离合器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