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7 不触发。

楼主(2023-07-12):
开始的问题的不充电,开机无法应,单板开机0.15,,掉电。公共点电压啥的都正常产生。取下bios,刷入新的bios,开机无电流。
测试没有短路的地方。
取下bios重新植锡贴合。还是一样不触发无电流。没有公共点电压。
Q6301不导通,控制级是SAM_SL1_PWR_EN_R,有EC直接发出。。
EC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换了2个EC还是一样。
开机跳变都正常。EC发出到CPU的开机信号不产生。。
会不会是我手法不行,EC都没换好。
但是取下来看得焊点也都正常额。。
蛋疼

网友:
公共点都没有 跟BIOS有啥关系

网友:
原故障应当只是CPU问题,换CPU就行了,现在的故障,不晓得了

网友(2023-08-20):
楼主解决了么

网友:
没有最后换主板了。我感觉是我bios没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