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下各大品牌笔记本电压电源识别功能

楼主(2023-07-12):
本来是写在一个回帖的,感觉可能很多人感兴趣但是看不到,特意重新整理发个新帖

常见笔记本品牌电源功能各异,能不能通用?维修的时候为啥经常碰到不能用维修电源开机的?我来说一下 常见的几大品牌电源ID识别吧。1、先说联想的。
联想的电源方口的,中间针对地接有一定阻值的电阻。
65W  320欧 接地
90W  555欧 接地

170W 1.91K  接地

230w:4.7K 接地
300W:8.65kΩ 接地

这个对地的电阻和主板上一个750欧姆上拉到3.3V电阻组成分压网络输入到EC对应pin,不同的分压代表插入不同功率的电源。随便提一点,联想的机器,如果自己做转接头,连接普通的维修电源,可能会出现过不去公共点的情况。这个是因为联想的主板上电冲击电流很高,会造成一些维修电源瞬间掉电保护。这个时候,需要个给维修电源输出端并联大容量的电解电容来解决。通常我是准备一个联想方口大功率电源,然后改造下并入一个5525的电源头,需要维修电源看电流的时候,方口电源不接电,维修电源接入5525的头,方口插入机器主板,这样借用了方口的ID识别和电源内部的大容量电容,可以保证正常识别和开机。

2、HP的。HP的玩法和联想的刚好相反,它的电阻是接到电源正极的,这样插入主板后就和主板上的对地的分压电阻产生一个电压给到EC。HP的特点是只要它认可插入的电源,就会亮电源插座旁边的一个小白灯。白灯不会亮的,查EC和主bios之间的通讯是否正常。HP的EC都不带程序的,插电会从主BIOS读取ec配置文件,几秒后才会完成并亮灯。在维修的时候,如果没有对应的原厂电源,就直接找到ID识别针,找个合适的位置接个合适的电阻到电源上,就可以用维修电源直接开机测试和充电了。一般我都是直接改330W的电阻。
230W:100K左右。电源内部还会根据负荷情况有些控制
330W ----》42k

小功率的HP电源数据未收集。

3、Dell。Dell的带针大小电源里面都是有一个达拉斯的单线EEROM芯片。插入电源后ec根据控制协议产生相关的读取波形来和电源里面的芯片通讯。
典型的线路参考下图

红圈内的三极管和mos组成一个保护电路,防止插入非dell架构电源时中间针有 高压存在,当超过设定值时,三极管导通将MOS的G拉低到地,关断MOS,保护EC。
Dell的机器插入不能识别的电源,大部分都可以开机并在屏幕提示电源不符合要求,但是也有部分新款机型插入非dell电源不能开机的,如新型号的M15 M17等。
4、V星,华硕,他们电源很多也是带中间针的,但是基本上都没有使用到。V星的比较坑爹,它主板上中间针也是接到电源上的,如果不小心插了dell方案的山寨玩意,可能直接就打穿没有保护的达拉斯芯片。Dell机器提示无法识别电源的,大部分情况都是电源线材经过长期使用ID针到电源主板上断线了。也有一些案例是用了劣质的山寨电源,设计上缺乏保护和滤波等功能,通讯识别困难。进水、意外烧EC等情况也时有发生。维修此类故障有示波器的话就可以秒杀
5、ACER的大功率游戏本,碰到比较少,有识别ID针的机型,如果没有记错是和HP的兼容。
6、蓝天系,包括神舟,各种贴牌,全系列没有使用电源ID识别。
7、同方系,机械革命等等,全系列没有使用电源ID识别。

那么最后的问题来了,不同品牌大口或者小口带针的电源如果不小心插混了,会不会造成烧毁或者不开机的故障呢?
1、DELL的机器,随便你用啥牌子的电源插进去,基本都能亮机,不兼容的就会卡屏提示兼容性。
2、HP的机器,插入非HP的,比如DELL,V星之类,不会亮白灯,也不会烧毁。
3、V星的游戏本,插入大口带针的dell电源,正规的或者山寨的都有可能会烧毁识别芯片,因为V星的主板,中间针被接到了19V上。插入HP的,没事。

 会员512229100鑫豆2025-12-4 16:49
 会员1550577100鑫豆2025-11-26 18:48
 会员1112772100鑫豆2025-11-12 10:05
 会员1166831100鑫豆2025-11-5 18:51
 会员477097100鑫豆2025-10-12 12:59

网友A:
HP有的机器的加电阻不管用。不过保护隔离。中间针有波形,有波形还特意拆了个150w的适配器,画下来的电路。

网友:
联想的如y7000,拔掉cmos电池就自动上电,一般会掉一次电,再上电才会亮,是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P有的机器的加电阻不管用。不过保护隔离。中间针有波形,有波形还特意拆了个150w的适配器,画下来的电路。 ...

AP4310里不带程序,ID信号怎么会有波。

网友B:
acer的小口电源适配器没有中间针,但插头有点玄机。非原装的不能将电源口的识别信号拉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AP4310里不带程序,ID信号怎么会有波。

那是个比较器,在电源输出功率达到一定值的时候,会发出信号让识别电阻并联另外一个电阻,这样可以造出电源功率变低的假象给ec。层主测到的波形估计是一个不停翻转的方波之类,不是数字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是个比较器,在电源输出功率达到一定值的时候,会发出信号让识别电阻并联另外一个电阻,这样可以造出电 ...

是的是方波,

网友D:
怎么我觉得论坛变成了赚钱平台。。。
好点的帖子都要给钱才能看

网友(点评):
我还想论坛恢复人民币看贴呢,精华帖子1/2/5元不等,付费看贴。说实在的,随便修台本子,都不止200元,犯得着抠索这个钱吗

网友:
老款Dell HP的大头带针,我一般自己做一个转换头,200k电阻接电源正极,通杀

网友:
不错,非常在理 透彻

网友:
HP和DELL好多莫名其妙掉电的最后查下来就是借口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我觉得论坛变成了赚钱平台。。。
好点的帖子都要给钱才能看

你可以这么理解,作者赚到钱了,那是不是更有动力发优秀的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HP有的机器的加电阻不管用。不过保护隔离。中间针有波形,有波形还特意拆了个150w的适配器,画下来的电路。

求一张高清图

网友E:
求惠普的原理,做个综合板子

网友:
谢谢楼主百忙之中发帖子,涨知识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求惠普的原理,做个综合板子

这个图没法用的。没有电容的参数,芯片,三极管,二极管,电阻参数是对的,之前我也是用的单电阻上拉19v用的还行,后来因为这个方波信号,没有方波信号不过隔离,死修保护隔离。
实际不是保护隔离的问题,走了弯路,特意拆了电源,就是为了研究方波咋产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没法用的。没有电容的参数,芯片,三极管,二极管,电阻参数是对的,之前我也是用的单电阻上拉19v ...

网友:
引用 网友B:
acer的小口电源适配器没有中间针,但插头有点玄机。非原装的不能将电源口的识别信号拉低。

很简单,平时维修 把APD_ID 接地就OK了,平时宏碁本电源头接触不良 也可以直接飞线解决

网友F:
本本越来越小,越来越集成。很不好修了·····

网友(2023-08-13):
引用 网友D:
怎么我觉得论坛变成了赚钱平台。。。
好点的帖子都要给钱才能看

这样才有那么一点点动力,写一个好的贴子要花精力,出那么一点点钱支持原创作者,个人认为没什么不对,有的人就是你出钱,人家也不愿意把经验告诉你呢!都想白嫖,这个思想就不对,

网友(2023-10-17):
你好,我有神舟的笔记本电脑,想让你帮忙维修,可以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2024-01-07):
感谢分享,非常适合

网友(2024-04-14):
求惠普戴尔的原理,做个综合板子

网友:
非常牛逼的经验,感谢分享

网友:
好点的帖子都要给钱才能看

网友(2024-05-14):
老板  能不能想办法做点转接头来卖

网友:
新款联想拯救者能用这种方法吗

网友(2024-06-13):
有波形的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求惠普的原理,做个综合板子

这个板在哪里有卖啊

网友:
type-c的可以改成2pin的吗

网友(2024-08-08):
引用 网友D:
怎么我觉得论坛变成了赚钱平台。。。
好点的帖子都要给钱才能看

就想着白嫖?

网友:
技术都牛,没耐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本本越来越小,越来越集成。很不好修了·····

人家手机都能修,别怕

网友(2024-09-13):
小米typec 无法识别电压 多功能电压电源不能开机

网友(2025-01-06):
这个贴写得很实用,

网友:
一下子通透了。。。。
总结:
联想中间针:对地有阻值,且阻值越大,功率越大。
戴尔中间针:内部有芯片
惠普中间针:正极对中间针有阻值,且阻值越大,功率越小。
华硕中间针:无采用。
V星:中间针无采用,但主板中间针接正极19V。

网友:
等我需要的时候再花钱看啊

网友(2025-03-29):
怎么样操作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