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知道VCCSTPLL和V

楼主(2023-07-12):
有没有人知道VCCSTPLL和VCCSTG信号的全称是什么?

网友A:
VCCSTG:Gated sustain voltage for processor standby modes(处理器待机模式下的闸控维持电压)是指处理器在待机模式下维持其状态所需的电压。在处理器进入待机模式时,为了节省能量和延长电池寿命,系统会关闭一些不必要的电路,同时减小处理器的工作频率和电压。这时,为了保持处理器内部的状态和数据不丢失,需要提供一定的维持电压,这就是所谓的闸控维持电压。

对于不同的处理器型号和待机模式,闸控维持电压的要求也不同。一般来说,处理器进入待机模式时,系统会发出一个信号,告知处理器需要进入待机模式并降低工作频率和电压。此时,处理器会自动切换到待机模式下的电源管理单元(PMU),由PMU控制闸控维持电压的提供和关闭。当处理器需要唤醒时,PMU会重新提供正常的工作电压和频率,处理器就可以继续正常工作。
总的来说,闸控维持电压是处理器在待机模式下保持状态和数据不丢失所必需的电压,它的提供和控制通常由系统的电源管理单元负责。闸控维持电压的合理设计和管理,可以有效地提高系统的能效和稳定性。我查了一下VCCSTG是通过VCCSTPLL转换过来的。
这些资料是我从网上查到的,不知道会不会对你有所帮助,如果想详细的了解,可以打开下面的这个链接,有官网的Datasheet。
https://www.intel.com/content/dam/www/public/us/en/documents/datasheets/8th-gen-core-datasheet-vol-1.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VCCSTG:Gated sustain voltage for processor standby modes(处理器待机模式下的闸控维持电压)是指处理器在待机模式下维持其状态所需的电压。在处理器进入待机模式时,为了节省能量和延长电池寿命,系统会关闭一些不必要的电路,同时减小处理器的工作频率和电压。这时,为了保持处理器内部的状态和数据不丢失,需要提供一定的维持电压,这就是所谓的闸控维持电压。

对于不同的处理器型号和待机模式,闸控维持电压的要求也不同。一般来说,处理器进入待机模式时,系统会发出一个信号,告知处理器需要进入待机模式并降低工作频率和电压。此时,处理器会自动切换到待机模式下的电源管理单元(PMU),由PMU控制闸控维持电压的提供和关闭。当处理器需要唤醒时,PMU会重新提供正常的工作电压和频率,处理器就可以继续正常工作。
总的来说,闸控维持电压是处理器在待机模式下保持状态和数据不丢失所必需的电压,它的提供和控制通常由系统的电源管理单元负责。闸控维持电压的合理设计和管理,可以有效地提高系统的能效和稳定性。我查了一下VCCSTG是通过VCCSTPLL转换过来的。
这些资料是我从网上查到的,不知道会不会对你有所帮助,如果想详细的了解,可以打开下面的这个链接,有官网的Datasheet。
https://www.intel.com/content/dam/www/public/us/en/documents/datasheets/8th-gen-core-datasheet-vol-1.pdf

真的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