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可以给麦本本换CPU型号小麦

楼主(2023-07-12):
谁可以给麦本本换CPU 型号小麦5P

笔记本好好的,就是Cpu不行,想升级一下

网友A:
好好的还是别折腾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好的还是别折腾了。

太卡了,想升级一下,看看能不能好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太卡了,想升级一下,看看能不能好点

升级也不见得有多大改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升级也不见得有多大改观。

换个好点的Cpu,应该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