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7不开机故障

楼主(2023-07-12):
surface pro7触发不开机,测试CPU不发出s4信号,更换CPU,故障依旧,应该不是CPU的问题,测试这个EC的晶振,好像没有波形。这个应该待机就有波形的吧?没有发现主板有明显的短路。

网友A:
32.768khz这个晶振要一直运行,一定有波形才行。
    这是基本工作条件。
慢慢查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768khz这个晶振要一直运行,一定有波形才行。
    这是基本工作条件。
慢慢查咯

ec那个没有波形,cpu的,我换了晶振,有波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768khz这个晶振要一直运行,一定有波形才行。
    这是基本工作条件。
慢慢查咯

现在有个问题,有一个bios换上可以开机,但是锁频0.57,pe里看不到硬盘。如果不装硬盘,应该也是锁0.57比较卡。其他自己刷的bios都不能开机,大概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32.768khz这个晶振要一直运行,一定有波形才行。
    这是基本工作条件。
慢慢查咯

ec没有波形。找个正常的板子测试,这个ec晶振居然没有波形。算是杂波吧,南桥的晶振一直得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