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神州战神Z7 版号NH50HKMB-OC通病

楼主(2023-07-12):
神州战神Z7 版号NH50HKMB-OC通病 6-71-NH5K0-D02A.待机正常。开机电流0.06,不要犹豫直干U45

战神Z7T-TA7NS OK.bin

Z7T原厂.701

网友A:
U45是负责控制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45是负责控制什么的?

应该是开机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U45是负责控制什么的?

U45就是桥,楼主不讲清楚,让我们猜

网友:
通病了,好几块了。

网友:
直接干南桥

网友:
12代的南桥

网友:
是加焊还是直接换

网友:
这个桥换了以后需要改BIOS吗?

网友B:
这个还有南桥可以搞,修到过华硕天选进水12代,D5内存,U后缀H的一样没有南桥,既然集成在一起。

网友:
手上也有一个这个板  不触发  头疼

网友:
南桥通病,今天刚干一台,

网友:
是换的还是用BGA加焊的

网友:
肯定换的啊

网友:
BGA加焊会不会也可以呢

网友:
还是量一下条件,碰到几台是rtc vcc没电.

网友:
通病吗  这个

网友:
基本都是桥坏

网友:
12代的桥你见过?我见过11 13代  12代哪来的桥

网友(2023-09-25):
通病并不是一种,应该3种

网友C(2023-11-25):
兄弟  换了两个桥了  还是不行 冷机就0.06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兄弟  换了两个桥了  还是不行 冷机就0.06

我的也一样,刚换上去能开机了,冷机后又是原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一样,刚换上去能开机了,冷机后又是原样。。。

这个帖子要撤销啦  不然要搞死多少钱维修人  ,目前这个机器还没修好  兄弟查出来 什么通病了吗?

网友:
我也干了南桥  过2天就返修了   一样不触发   加热就可以  冷机不行。

网友(2024-03-16):
引用 网友B:
这个还有南桥可以搞,修到过华硕天选进水12代,D5内存,U后缀H的一样没有南桥,既然集成在一起。

HX后缀才有南桥

网友:
开机几分钟掉电,这个时间不固定,一到三分钟,不知道是这里的问题了

网友(2024-12-16):
待机电流正常,触发到0.06不动了,换了2个南桥都是这样!

网友(2025-01-21):
手艺好,三观好,谢谢分享

网友E(2025-04-06):
引用 网友C:
兄弟  换了两个桥了  还是不行 冷机就0.06

这个搞好了吗?我的也是这样的情况,还没好,刚换好桥就可以开机,可以亮屏,过一会就黑屏,再开就电流到0.3就结束了,果断怀疑桥问题,又换了一个,又可以开机了,过一会还是这样,再刷BIOS也不行,就是热机可以正常,亮机就不行。咱们情况一样吧, 你咱们处理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个搞好了吗?我的也是这样的情况,还没好,刚换好桥就可以开机,可以亮屏,过一会就黑屏,再开就电流到 ...

换个bios  有惊喜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换个bios  有惊喜哦

我给发走了,让朋友给我修了,哎,可惜自己还不会合成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给发走了,让朋友给我修了,哎,可惜自己还不会合成这个

换bios芯片啊   不是换程序   这个芯片喜欢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bios芯片啊   不是换程序   这个芯片喜欢坏

这次知道了,下会在换吧 花钱了

网友:
11代南桥全新260 贵的

网友(2025-05-08):
大神说的是! 这也是一个问题
VCCIN_AUX_VIN_SEN

网友(2025-06-24):
128k的是显卡bi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