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懂CRT显示器的,帮忙看看我的显示器

楼主(2023-07-13):
我是专门买了个CRT来玩怀旧游戏的,型号是三星997MB。
发货前卖家拍的屏幕图片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

到了我这里,首先出现了屏幕只有一条亮横线的故障。我自己打开后盖,把那些插线什么的动了动,重新插拔一下,发现问题解决了。

不过,图像仍然不完美。在屏幕的上部,有一条亮的横线,紧接着是几条暗的横线。如下图所示。

亮线暗线的位置

拉近距离看

我又插拔了一些接口,并且换了电脑测试,这个线一直存在。

不知道这是显示器本身的故障,还是信号有问题?

网友A:
应该有滤波电容老化。

网友B:
如果线在上面一个是场扫描芯片年代久远会虚焊,一般在电路板上看得到,重焊一下芯片脚就可以,另外是有些显示器由于长期没关机在一个界面上,时间长了会印在那里。

网友C:
场供电电容看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滤波电容老化。

谢谢,我查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线在上面一个是场扫描芯片年代久远会虚焊,一般在电路板上看得到,重焊一下芯片脚就可以,另外是有些显 ...

我确实感觉机械损伤的可能性不小。不过我可能找不到哪个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场供电电容看一看

我得先学习一下书了,我看着电路板两眼一抹黑

网友:
这应该是电路板元件有松动接触不良

网友:
@会员624146 @会员11971  @会员505944

不知能否帮忙看看,是哪个元件

我们这小地方完全找不到会维修CRT的啊。我这外行都得自己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