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7 1866 升级 内存+扩容硬盘

楼主(2023-07-13):
    Surface Pro7 说是要升级16G内存再扩容成1T硬盘,原来的配置是:8G+128G 配件到了先装硬盘
    KBG40ZPZ128G 换成 KBG40ZPZ1T02

    都是东芝的不用改电阻

     接下来换内存原来的是 H9HCNNNBKMAL 海力士 2G

    换成三星 K4UBE3D4AAMGCL 4G

    R3408 510改成121欧

    这个时候系统显示还是原来8G信息,原BIOS还得合成,刷完正常。

网友:
非常的资料,感谢分享

网友:
bios可以分享吗

网友:
这个是原机合的

PRO7 升级16G 合成 1866

网友A:
人工刻板定位,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工刻板定位,牛逼

不必如此说。其他的故障很少划线,主要这个升级内存之类的修的非常的谨慎。

网友B:
膜拜大神,最近都走火入魔了,这个改电阻的配置图是在电路图里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膜拜大神,最近都走火入魔了,这个改电阻的配置图是在电路图里有吗?

配置表是图纸里面的

网友C:
能说明下这个表格的具体意思吗

网友:
很不错的样子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能说明下这个表格的具体意思吗

电阻右边对应的就是型号容量啊。看起来像群里的胡兴波,也不说给我加5分再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阻右边对应的就是型号容量啊。看起来像群里的胡兴波,也不说给我加5分再走

还是没有明白。。310  115。。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没有明白。。310  115。。

310 115可能是软件算法部分,只是升个内存而已。知道改那个电阻不行了吗

网友E:
有报风险吗 万一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报风险吗 万一开不了机

没有报,颗粒是好的一般不会

网友:
请问下 4266频率是怎么改的

网友(2024-03-27):
来自: 江苏南京 来自 江苏南京
大多数机型的BIOS在断电后再次上电,会自动清空NVRAM区域,所以只需要改变识别电阻的高低装法即可实现自动识别内存,但是surface pro7以后的的机型只用一个一个电阻来识别内存,并且在断电和改电阻后,不会自己清空NVRAM区域,有的人合成BIOS来实现,有的人刷工程BIOS来实现新内存识别,但是这种方法已经落后了,现在可以给surface的BIOS打补丁,让其也能实现自动清空NVRAM区域,自动识别的效果,适用于surface所有机型,路过装个逼,别问补丁多少钱。 |

网友:
大多数机型的BIOS在断电后再次上电,会自动清空NVRAM区域,所以只需要改变识别电阻的高低装法即可实现自动识别内存,但是surface pro7以后的的机型只用一个一个电阻来识别内存,并且在断电和改电阻后,不会自己清空NVRAM区域,有的人合成BIOS来实现,有的人刷工程BIOS来实现新内存识别,但是这种方法已经落后了,现在可以给surface的BIOS打补丁,让其也能实现自动清空NVRAM区域,自动识别的效果,适用于surface所有机型,路过装个逼,别问补丁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