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7只有一个bios可以亮机的问题。

楼主(2023-07-13):
刷了好几个,无一个可以开机,都是不发出,s4信号,后来换了cpu,用那个板子上的bios可以开机,可以进去bios,不过不能装系统,显示错误,也不能进pe,并且感觉很卡。bios自己备份刷进去,依旧不开机,只能用原来的bios,这种是bios问题,还是主板有问题?大佬帮忙指导下,我cpu都换了,应该不是cpu问题,成功了,发80元红包。刷过工厂bios也是不发出s4,南桥的s4 信号受控于bios吗?

网友:
维修架很特别

网友A:
那是bga焊台,cpu就这个焊上去的

网友A:
测试,可以进pe,找不到硬盘,并且系统锁频0.57ghz,大佬给点维修思路,后续写个完整的过程,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是bga焊台,cpu就这个焊上去的

这种形状的bga焊台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形状的bga焊台第一次见

没用就行了,其他无所谓

网友:
谁帮忙指导下,成功了,发80元红包。

网友:
电陶炉预热,上面风枪,厉害哦

网友:
话说换u要合成me

网友:
Intel management Engine,这个me对吗?

网友C:
备份的bios去掉me,加入纯净me,合成后应该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
这BGA干CPU真是高手在人间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测试,可以进pe,找不到硬盘,并且系统锁频0.57ghz,大佬给点维修思路,后续写个完整的过程,分享

某宝找个合成下me,之前遇到过小米不开机,也是换了好几个bios后开机,但不认硬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某宝找个合成下me,之前遇到过小米不开机,也是换了好几个bios后开机,但不认硬盘的。

这个锁频没注意,因为当时不认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备份的bios去掉me,加入纯净me,合成后应该可以正常开机

和那没关系,不是me问题,已经解决了,南桥坏,这个cpu的晶振只有半个

网友:
我换u,把原来的bios挪过去,这个bios可以亮机,但是你把这个备份出来,再刷进去就是不发s4,最后测试,这个后换的cpu也是坏的,因为是我买的破烂上拆的,我以为核心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某宝找个合成下me,之前遇到过小米不开机,也是换了好几个bios后开机,但不认硬盘的。

不是bios的问题。cpu的问题,bios是原厂的。cpu和bios是一块板子上拆的,并且发热大,烫。锁频0.59主机都发烫,应该南桥坏了。

网友:
电陶炉那么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