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z68-v/gen3 3V检测报错。

楼主(2023-07-13):
io型号nct6776F,主板没有3V检测啊,只有5v,和12V。
这个3V检测,是io的哪个引脚呢?

网友:
他打野的,是我电源3.3,电压低了。。。。。。。。。。。。
不是主板故障。。。。。

网友:
也就是3v没有vin的分压检测。io直接反应。

网友:
3v vin就是

网友:
没有3 vin,是i0引脚  3V。io直接检测的。没用用vin的那种电阻分压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