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呼叫 特殊故障

楼主(2023-07-13):
联想台式机卡在读硬盘画面  换新硬盘就只能过两次 机械硬盘固态硬盘都一样 ,换硬盘能进去pe分期装系统 然后重新启动安装系统,系统装好后重新启动就卡了,卡了之后什么也进不去了,拆硬盘一切正常 ,固态硬盘也一样 ,卡过之后必须拆硬盘挂别的电脑格式化才能发现硬盘,大家讨论讨论,看看什么引起的,换主板后正常

网友:
主板拆下来研究研究到底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第一次碰上这种问题 ,

网友:
南桥问题,遇到过。

网友:
换过接口试试吗?

网友:
两个接口都试过了,一样的结果

网友:
连msata硬盘都上过,一样的结果

网友:
有两个SATA接口,一个msara硬盘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