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人能看明白呀?这图纸都给我整蒙圈了!

楼主(2023-07-13):
图纸和板子不一样呀!怎么办呢?本来就是小白一个,现在一个头有两个头大!有谁遇到过吗?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网友A:
重点在Not Used
没有使用

网友B:
3只脚与6只脚一样。还是送专业维修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重点在Not Used
没有使用

那是R56,没有使用。你比我还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3只脚与6只脚一样。还是送专业维修吧。

要是送修,不永远都是小白了吗

网友A:
4楼师傅说得对,你把这个8脚的等效成3脚的,就明白了,这就是一个电子开关,控制信号在Q3的1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4楼师傅说得对,你把这个8脚的等效成3脚的,就明白了,这就是一个电子开关,控制信号在Q3的1脚

这个4407P,网上没有卖的。只有4407A,不知道通不通用

网友D:
你这种人不值得教,人家2楼有提示,你还说人家是小白。不虚心学习,还自以为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种人不值得教,人家2楼有提示,你还说人家是小白。不虚心学习,还自以为是。

哪有啊,你想多了

网友:
MOS管3条腿与8条腿是一样用的,不用纠结几条腿?

网友:
筷子能吃饭,勺子也能吃饭,为什么要执着没筷子吃不了饭?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是R56,没有使用。你比我还白

人家说的没错,重点是Not Used,没有装,就使用Q11来代替它,Q13导通后,Q11也就导通了,找个P沟道的MOS换上去就OK了,功率不要小于它就可以了,别纠结丝印,网友的热心回答建议尊重,哪怕是错的,只要人家不是恶意引导!

网友:
这么白 学了也是白学 想多了

网友:
等级这么高   怎么混来的啊?

网友:
这个电路图太简单了  Q13决定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在Not Used
没有使用

答案就在这里,被认为是小白

网友F:
有电路图这种电路最好分析了

网友G:
q11拆掉,一坨锡把r56填平

网友H:
引用 网友G:
q11拆掉,一坨锡把r56填平

那Q13是不是存在的没意义了?

网友:
这个图只要有点电路知识都会

网友:
孩子,连这图都看不懂,,还是放弃吧,别为难自己了

网友I:
短接r56,不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Q13是不是存在的没意义了?

维修讲究的是结果。。。

网友J:
Q13由一个高电平控制其G极。当Q13的G极导通时接地,然后上面的两个电阻R63和R67形成了分压,从而让5V变成低电平导通P沟道MOS管,这样这个电路就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短接r56,不控制就可以了

短接了,Q11的一脚也没有电,是不是应该Q11的一脚控制的Q13

网友:
引用 网友G:
q11拆掉,一坨锡把r56填平

抹平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电路图这种电路最好分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Q13由一个高电平控制其G极。当Q13的G极导通时接地,然后上面的两个电阻R63和R67形成了分压,从而让5V变成低电平导通P沟道MOS管,这样这个电路就通了

可是Q13控制脚,没有电压,它是U9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人家说的没错,重点是Not Used,没有装,就使用Q11来代替它,Q13导通后,Q11也就导通了,找个P沟道的MOS换上去就OK了,功率不要小于它就可以了,别纠结丝印,网友的热心回答建议尊重,哪怕是错的,只要人家不是恶意引导!

我感觉,好像应该是Q13通了Q11才会通,可Q13控制脚没有电压

网友:
这个是个简单的P MOS开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