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索泰rtx2070-8g的图纸和点位图

楼主(2023-07-13):
求助索泰rtx2070-8g的图纸点位图

网友A:
显卡的图纸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的图纸还是比较少的

那普通的rtx2070*8g能通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的图纸还是比较少的

就是2070-8g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