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00进PE掉电

楼主(2023-07-13):
联想T400进PE后掉电是什么原因?刷过bios,换过CPU,依旧。哪位大哥知道请帮帮小弟。

网友:
你检查一下ACIN这个信号有没有3.3V,看一下充电芯片和EC的工作条件,这两个芯片虚焊也会这样,你也可以尝试直接给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