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不同的液晶屏能否代换?

楼主(2023-07-13):
修一台华硕11寸的电脑,故障花屏,外接显示正常,检查屏排线没问题,怀疑是液晶屏坏了,但手头没有11寸的屏可以代换,有块13寸的液晶屏(两块屏针脚一样),不知能否代换?本人经验太少,怕给弄坏了,还望指教一下。

网友(点评):
重点看接口定义, 一样可以代换测试

网友A:
薄屏和薄屏之间可以代换,厚屏和薄屏之间不能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薄屏和薄屏之间可以代换,厚屏和薄屏之间不能代换

好嘞,这就试试,多谢!

网友B:
排线接口一样很多都可以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排线接口一样很多都可以通用

嗯,俺知道了,谢谢!

网友C:
教你一招:把屏的型号输入到https://www.panelook.com/这个网上,查看详细信息,对一下是不是一样的接口定义,一样的肯定能用。

网友(2023-09-19):
引用 网友C:
教你一招:把屏的型号输入到https://www.panelook.com/这个网上,查看详细信息,对一下是不是一样的接口定 ...

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