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CT不上电

楼主(2023-07-13):
第二次练手收了块华硕H81M-CT,故障是不上电。经测试,板上指示灯闪,无待机3.3V。检查到5VSB转3.3VSB的场管D极对地短路,拆下后再测量,D极焊盘继续短路,再拆了网卡,还是短路,这时摸到桥发热厉害。请教师兄们,是不是桥短路了?

网友:
桥 挂了  应该是

网友:
桥短路了

网友:
拿桥吧,这板子用热风枪就能换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