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苹果笔记本A1398 820-3662 无背光,艰难维修,已经解决。

楼主(2023-07-13):
测量笔记本屏幕排座相连一个L8300电感,电感两端电压背光供电43v正常,电压正常为什么不亮背光呢?屏幕坏了?还是需要其它条件开启?点位和图纸反反复复查看,不应该啊!背光供电正常43V就可以说明屏幕坏了

???

几天下来,求助论坛,求助技术群大哥,各条件都正常,都没有解决,或都指向屏幕损坏。一块屏幕1500左右呢?手上没有屏幕测试,客户说明屏幕坏就不换了,叫我尽力修好。

一开始拆装主板出来测试,找不出问题,安装上主板测试,突然显示了。心里暗喜,以为接触不良,捡了几百大洋。安装好不敢贸然交接给客户,测试到第二天,果然故障又不亮背光了,重新刷刷洗洗安装好又正常显示

。当天反反复复开关机nn次,都一切正常,隔天又故障依旧。亮背光和不亮背光测试芯片和各供电参数都一切正常。真是活见鬼了。求助无望,分析透彻的情况下,只能认定屏幕坏,不稳定了

。最无望的时候,反反复复思考,结合以前在工厂做机修和电工和平时安装监控的经验,检修常规电路电压到,设备不工作,特别是维修一些监控线路,一些不良商家或用户为了压底成本,采用过细电缆线或网络线导致设备不能正常工作,测试条件一切正常,只能更换线路解决。

思维一窍不通,瞬间毛骨悚然,大彻大悟,认定屏幕排座相连电感L8300有问题,上一坨锡直连,使用至今一切正常,第13天发帖庆祝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啊

网友:
楼主,维修理论扎实,维修起来就好多了

网友:
显示器排座旁边L8300电感,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