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游戏本屏幕有背光无法进系统和bioss

楼主(2023-07-14):
最近很多出现这种状况的有没有大神能解决,重启键盘和风扇都有反应,屏幕有微弱亮光,进不去bioss和系统就一直这样卡着重启也没用,查了一下最近网上很多这种情况,在本地找师傅也没修好。
希望大神给我指点一下

网友:
CPU,显卡,BIOS问题吧

网友:
我大致猜到了问题点

网友:
希望能细说

网友A:
电流参数都没有,不好判断

网友B:
拆掉硬盘试下,或许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硬盘试下,或许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拔插硬盘吗

网友:
不要硬盘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参数都没有,不好判断

我修笔记本都是按台式机的方法修的,我也从来不看电流照样修好。除非cpu挂

网友:
背光无显 刷U吧

网友:
拔掉屏线,外接试试

网友:
BIOS 外设 屏线?

网友C:
生辰八字都不说,我会修电脑,但我不代表会算命啊

网友D:
这问了个寂寞,基本条件都没有不好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生辰八字都不说,我会修电脑,但我不代表会算命啊

我没专业的设备所以不知道怎么描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问了个寂寞,基本条件都没有不好判断

我没专业的设备所以不知道怎么描述

网友:
外接的全拔掉了,外接显示器也是没反应

网友C:
想修,我可以帮你,免费

网友E(2023-09-08):
引用 网友C:
想修,我可以帮你,免费

你好能告诉我维修的方法吗,我现在一直有这个问题,有时候能考拆装固态解决,有时候又死活开不了机,困扰我很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好能告诉我维修的方法吗,我现在一直有这个问题,有时候能考拆装固态解决,有时候又死活开不了机,困扰我很久了

查电路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