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5480 笔记本短路

楼主(2023-07-14):
戴尔14-5480 笔记本短路    原本烧糊了了一个MOS管芯片 型号是7408  , 机器可以开机后电流到1.35左右 不亮屏,内存供电没有,后来换了7408芯片,目前通电大电流,背面的内存供电芯片 ,还有这2个上下管都拆了 ,还是短路 求大神指教 。 下面同图片 ,圈里的都拆了

网友A:
管理芯片不能单独拆下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管理芯片不能单独拆下通电。

现在拆了管理芯片 EF等于1K 有没有代换他的  ,不短路了 ,

网友B:
机器论坛有图纸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机器论坛有图纸

目前就是内存电感一直对地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论坛有图纸

谢谢你,研究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目前就是内存电感一直对地短路

管理芯片20脚连着内存电感  现在拆掉芯片20脚也是对地短路

网友:
会不会是板层短路?

网友D:
PQ47 拆下来,再测量内存电感短不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PQ47 拆下来,再测量内存电感短不短路了?

拆了 ,还短路PQ 47 PQ46   还有  RT8207LGQW内存管理芯片都拆了  ,但是内存电感还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就是内存电感一直对地短路

内存对地多半CP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管理芯片20脚连着内存电感  现在拆掉芯片20脚也是对地短路

看下到U有没有二级转换管,没有的话,那CPU短路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CPU集成内存控制器,内存部分击穿,U有可能挂了

网友:
烧机大法治百病

网友:
烧机法啊,没短

网友:
内存供电短路,怕你修好了,cpu也挂了就尴尬了。

网友:
管子看着换的不专业啊

是不是虚焊或者有连角啊

网友:
跟着电感一路拆就能排除短路了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没焊好,所以大短

网友:
换芯片前应该仔细量量后级有没有短路,现在该拆就拆,该烧就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