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230亮电源灯但开不了机

楼主(2023-07-14):
各位大佬,集显板X230小黑,之前放置太久,现在开机电源灯亮,风扇转一下停,但屏幕没显示没反应,充电正常,这个故障一般是哪里?运气好偶尔能正常启动并显示,但概率越来越低。

网友A:
电池全拨掉试一下。

网友B:
扣掉come电池,放静电后,再试试能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全拨掉试一下。

能用的大招都用过,最近死死的不显示了,就电源灯长亮,风扇有一下反应,硬盘灯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扣掉come电池,放静电后,再试试能不能开机?

扣过纽扣电池放电,也没有反应,不晓得是哪个脆弱的元件不行了

网友:
不行就换主板 这个主板又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