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pro7 1866读取不到硬盘,cpu锁频0.59

楼主(2023-07-14):
这个bios是别的主板直接拆来的,和这个cpu是配套的,一起换了,直接换上去可以开机,但是你把bios读取出来再刷进去,就不开机了,不发出s4信号,刷工厂的bios一样,这个进pe后发现,不识别硬盘,测试硬盘有3v 1.1 v  1.8v的供电都正常,cpu锁频0.57ghz,这种大概率是cpu坏的,还是bios问题,还是主板问题???很奇葩的故障。

网友:
主板号v1.0b的cpu和bios和ec,我都搬到2.0b的主板上了。和版号有没有关系?

网友A:
我也遇到了,我的锁0.79,开机的时候正常频率,但是等一会就到0.79不动了,打开个东西都很卡

网友(2023-08-31):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了,我的锁0.79,开机的时候正常频率,但是等一会就到0.79不动了,打开个东西都很卡

已经解决了

网友:
硬盘供电正常的话,就去查硬盘和CPU的通讯主板背面那排电容,查看2端住址是否正确。不过有不对的就说明CPU或者硬盘没有焊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