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S4100U不充电CPU降频到0.38G

楼主(2023-07-14):
       华硕S4100U,版号:X405UQ_R**.1。故障:不充电CPU降频到0.38G,虽然不充电但是能放电。插上充电器一瞬间CPU频率有上升,但很快又变回0.38G。       先刷了个BIOS故障依旧。

       测量H_PROCHOT_D# 为1V正常
       充放电芯片为BQ24780S,但是点位图显示为SN2867RUYR。估计是通用的。又发现一个小知识。
        ACDET引脚电压3V,REGN线性有6V输出,ACOK有6V电压,VCC有19V电压,基本上条件全部正常,更换充放电芯片故障依旧。
       有网友说可能是EC引起的,更换EC故障依旧。

       想到可能是温控方便的问题,风扇正常,CPU温度正常。

找到温控芯片UP1905AMA8,测量1脚5V,2脚4.2V,3加2.2V,4V4.2V。明显3脚不正常,查电路原来是电池的温控,难怪会降频还不充电。

PTR9002为100K的热敏电阻,先拆掉,结果故障依旧,PC9009拆掉故障依旧,PR9004为12K电阻拆下来测量正常。没有办法全拆了把旁边PR9003的4.2V搭过来,结果2脚的电压也被拉低到3.7V。算了直接短接PR9004强拉5V吧。故障终于排除了。我估计为温控芯片的问题,不知道拆掉温控芯片行不行。

网友A:
盗的一手好图 ????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5970-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盗的一手好图 ????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95970-1-1.html

的确是拿了你两张图~又不涉及利益版权别那么小气嘛。我写帖也只是记录一下维修生活而已。

网友(点评):
下次 自己拍图留存,鼓励发帖,最好少用他人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的确是拿了你两张图~又不涉及利益版权别那么小气嘛。我写帖也只是记录一下维修生活而已。

两张图片已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两张图片已删。

倒不是小气。只是看案例一样    还用我之前发的帖子的图,  以为换个标题移花接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不是小气。只是看案例一样    还用我之前发的帖子的图,  以为换个标题移花接木呢

我是忘记拍实物图,所以才用用你的。说来也奇怪一发帖你就看到了,这跟你修的几乎是一模一样估计是这主板通病。最终也不知道是什么坏了,估计是温控芯片问题,有网友表示直接拆掉温控芯片也可以,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不错,简单修理

网友:
电池温控电路参与CPU工作频率

网友:
不发出s4是上电问题,应该不归bios管吧

网友:
好多降频都是温控的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