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工作站主板无规律蓝屏原因分析。

楼主(2023-07-14):
排除系统,配件问题,锁定主板 ,P920 联想工作站主板,无规律蓝屏,正常时鲁大师显卡跑分CPU温度达85度压力测试都正常。 按cpu 插座,桥 没有反应,敲击主板也不死机。各路电压OK, 升级BIOS最新,纳闷 ,求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
死机没有时间规律,正常时20核志强多开网页丝般顺滑,蓝屏重启后一切正常,就是不定时蓝屏死机。C621 芯片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