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25 有一个风扇不转

楼主(2023-07-14):
换过EC ,成本问题,直接飞线解决

网友:
应该换的是1278的EC

网友:
楼主无私分享的经验,

网友:
换的是1278的EC 正解

网友:
风扇没有供电,短接。

网友(2025-06-11):
这个更换1278的ec,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无法进行网络按照系统,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应该不是问题,主要是机型很老了大部分不需要网络安装,我也是之前更换过,才知道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