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k不跑码

楼主(2023-07-14):
测量各电压正常,刷了bios没卵用
当表笔捅到这个信号的时候就会掉电,这里是没上件的,与1.05me没关系。查看了点位,与之相关的除了桥就是两个7002,把两个7002拆了还是一样,这是桥挂了吗?

网友:
补充一下,我说的电压正常包括时钟和复位

网友:
已经修好了,不是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