兆信可调电源

楼主(2023-07-14):
各位同行,我遇到一个奇葩的问题,我用我的可调电源测试电脑只要一上电就会打表,哪怕是正常的电脑也会打表,甚至从电脑上拔下来也要打表,就只好关可调电源,重新打开可调电源测试电脑依旧打表,不晓得是哪里出故障了,电源线也没有找到短路的地方,麻烦知道的回复一下,多谢

网友A:
查看一下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看一下电流检测电路

能否详细说说,多谢

网友:
电位器坏的多

网友:
能否上上现场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