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戴尔灵越13-7373 开机不显维修

楼主(2023-07-14):
好久没水贴了,水个贴

机型:dell Inspiron13-7373
板号:16839-1 A00
芯片组:i7八代单U
故障现象:开机不显示掉电
维修过程:按下开机键电流跑到0.090左右键盘灯亮一下马上掉电(好多维修图片没有拍摄)。拿到机器拆出主板观察有轻微进过水的痕迹多个地方已经干了估计很久了,洗刷干净测量各大电感对地值以及供电点二级转换均无短路。
                 插电测量待机和触发测量各供电,除了CPU供电以外其它供电都出了vccsa、二级转换都出了。检查CPU供电芯片工作条件供电正常开启随着触发掉而掉电。拿出示波器CPU供电芯片的PWM引脚瞬间高电平并无波形,VR_READY无瞬间高电平。此时果断换掉CPU供电芯片,涛声依旧。(CPU供电在PLTRST#经过SVID调节才出来,按理说VR_READY应该要出来。这是个错误的想法)。

      还是按照时许一步一步来吧,首先测量PLTRST#此信号没有,接着测量VCCST_PWROK、PCH_PWROK、SYS_PWROK都是正常的以及m.2接口100m时钟都有波形。心想这不是CPU挂逼了,唯独没有PLTRST#信号。还是把哪些二级电压3V、5V、VCCST、VCCSTG、VTT……检查一遍确认没遗漏。
     休息了一会,想起了一个PROPWRGD看了一下此信号在这款机器中不采用,外部有测试点。测试点在CPU一角很不起眼的地方仔细看了一下有进水,侧着看了一下。CPU下有进水,旁边的污渍用镊子挂了一下。再此测试电流0.5A了,不确定亮不亮,即使亮机可能用不长久返修。
       果断拆下CPU,CPU和焊盘都有明显的腐蚀。

     植好球装上去,这才是好戏的开始。CPU供电对地短路了。我用这个bga焊接很少出问题,心凉了白干了。

   准备装机退掉的时候,不甘心,会不会推动CPU归位导致的。而且这个风嘴也是改装的,不行再来一遍。拆下CPU再次重做CPU这次不做归位。上风口距离远一点让受热面积大点。装好CPU再次测量无短路,插电开机电流轻松跑上去。处理好其它位置的腐蚀。装好机 开机已经正常进系统,维修结束。感谢各位观看,不足的地方望指正!

网友:
有惊无险。有惊无险。

网友:
楼主的工匠精神太好了,再坚持坚持,就会有转机,真是雨过天晴,

网友:
技术真不错!学习了!

网友:
还是楼主能赚大钱

网友:
楼主强,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技术过硬,工具也专业,学习了。

网友:
进水到CPU内了

网友:
楼主技术六六六

网友A:
老哥,可以分享一下你的bga温度设置吗?我也是这个bg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哥,可以分享一下你的bga温度设置吗?我也是这个bga.

这机器是不好控制,白天我拍照片给你吧

网友:
CPU供电在PLTRST#经过SVID调节才出来,按理说VR_READY应该要出来。正确的想法啊

网友C:
没搞过cpu,话说cpu下面那么多电容它不把cpu顶起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搞过cpu,话说cpu下面那么多电容它不把cpu顶起来吗

用0.45的球

网友:
厉害了,一体U

网友:
大神级别,把上电时序吃透了,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是不好控制,白天我拍照片给你吧

谢谢大哥,麻烦大哥BUA设置私发我或者发我邮箱吧502317970@qq.com 非常感谢!

网友:
技术非常好!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