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31-70 LA-d061p 锁频维修

楼主(2023-07-14):
   同行送修  故障描述反应慢,装系统半天,电池坏的。 硬盘换过。  给他装了一个win10 ,进系统发现频率固定在0.38 。  电池拆了没用。 找图纸研究。按型号搜u31-70  图纸 LA-C311P  鑫制造 有点位没图纸。发现对不上。拆掉无线网卡才发现,我的板号是 LA-d061p 。图纸点位都没有 参考 LA-C311P         PROCHOT# 信号到 ec 103脚。这个应该是一样的,经过跑线。发现CPU边上有两个几个电阻,想通,测其中一个一端是1.05v 另一端0v 。把另外一个,电阻拆掉,裸板电流上去了,之前最高0.4a  拆掉 0.7a左右  。装机发现频率正常了。开机,很快。电阻装回去,频率又是0.38.

图片又标注  遇到不用跑线了

网友A:
如何找到的,上天眷顾你呀

网友:
楼主技术可以啊,上次修到一个降频的,死活没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找到的,上天眷顾你呀

万用表 到处戳 。。。。。跟ec  103脚通, 再在cpu边上找。。。 正好这个点在CPU、 右边 边上位置

网友:
降频的不好找原因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滴,

     这都能修

网友:
楼主无私分享的经验,

网友:
把电阻去掉?前两天修一个排除到只有CPU和EC了  eC也是灌胶灌死了 没办法直接直拉结果进系统风扇一直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