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台Thinkpadw530

楼主(2023-07-14):
求助一台Thinkpad w530的电脑问题,开机按ESC能检测到硬件信息,到启动项里就没有了,Bios里也添加不出来,之前好像是怎么添加上启动项之后就可以做系统了,有哪位大神知道,请指点一下。

网友:
uefi only  那一项改字下试试

网友:
改成传统也是不好使

网友:
uefi的,这个不是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