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想修一下这台显示器,因为回收回来10元想修起来用,开机屏亮一下就灭了,大佬

楼主(2023-07-14):
小白想修一下这台显示器,因为回收回来10元想修起来用,开机屏亮一下就灭了,大佬们麻烦给点指点?怎么入手修呢?300V肯定有下面怎么检查呢

网友:
测下灯条供电,会不会是灯条问题呢

网友:
老师灯条供电怎么测,是多少伏呢?开机屏闪一下指示灯长亮,怎判断是保护了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用修。在网上订一个主板才15

网友:
灯条电压是300V吗老大们

网友:
电容鼓包了

网友:
没有测电容这是是扁平线,这是不是灯条线呢?100uF2端有40 多V 。是不是可以判定是led灯条有问题呢大佬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修。在网上订一个主板才15

大佬我是小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折开看了背光灯长亮,显示器白屏没内容。是主板还是屏问题呢?

网友:
壳子装起后又自动好了,怎么回事哦后面可能还会出问题

网友:
有可能屏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