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代以上的Intel主板没有SVID波形怎么修?

楼主(2023-07-14):
供电正常,时钟正常,核心条件正常。该出的电压信号都测的到。CPU就是不发出SVID波形。VID线路到CPU到VRM芯片都正常。也有1.0V的电压。BIOS该刷的也刷了。CPU也换了。所有条件都满足还是不发出VID。就是CPU座子的问题了吗?有大神能解答疑惑吗?
cpu
芯片
iOS

网友:
vccsa,vccio,vccst电压多少,procpwrgd,vccst_pwrgd电压多少

网友:
检查座子svid到vrm的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