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R634/L键盘问题导致不能正常开机

楼主(2023-07-15):
今天接到这台机看到电流有跳变,但是不亮屏,按关机键也不能正常关机。本来拆完机想找个bios刷刷看的,在论坛上逛了一圈没找到有就放弃了,然后打阻值没问题接电源一看电流跳变给之前不一样了,感觉好像显示了。接屏果然正常亮机了。装机测试发现故障又回来了,于是拔外设到键盘正常开机。

网友:
直接换键盘咯。。

网友:
这键盘挺贵的

网友A:
这个看情况吧,有些是背光或指示灯问题,只要按键没问题,屏蔽掉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情况吧,有些是背光或指示灯问题,只要按键没问题,屏蔽掉就行

这个键盘排线边上有4条粗线,撕下来插上去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键盘排线边上有4条粗线,撕下来插上去也不行。

用高温胶带剪一截,一个个屏蔽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高温胶带剪一截,一个个屏蔽过去

这感觉好费时间哦,直接给客户说键盘不能用了,要么换个,要么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