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电流跳变正常,内外接无显,大小灯不会亮,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3-07-15):
苹果a1502,电流跳变正常,内外接无显,大小灯不会亮,屏幕上的屏线接口我已经排除过了,不管插不插屏线的情况下测试
这二个地方都没有电压。求维修思路?我想哪怕是屏幕坏了,外接总能亮吧,还有就是键盘灯应该也会亮。

网友:
3.3v屏供电要识别到屏幕才会发出来的吧。只能先换一个屏幕,屏主供电没有查EDP_BKLT_EN这个信号如果没有--bios坏也会无电压 也可能是总成引起,

网友:
有无腐蚀掉件  刷BIOS干CPU

网友A:
这两个电压有那就好了。故障按没过内存修吧

网友B:
背光供电没有出,1屏幕的问题,2背光供电的问题,先排除屏幕是否有问题,或者是不是暗屏,还有就是CPU有可能坏了,测试DP_INT_AUX_P和DP_INT_AUX_N二极体值是否正常,无穷大CPU挂,这个机器的背光供电升压后的电压是37-38V,如果屏幕有问题,是不会升压的,检查背光升压,还有CPU,但是你说外接也不显示,那么CPU挂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电压有那就好了。故障按没过内存修吧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光供电没有出,1屏幕的问题,2背光供电的问题,先排除屏幕是否有问题,或者是不是暗屏,还有就是CPU有可 ...

我也是这么想的。。。
谢谢

网友:
看下屏幕 给没给 主板HPD 信号

网友:
反复重启还正常

网友:
J52的主板,除了量升压电压,刷BIoS,Dp_int_aux_N/p,还有几个方法可以精确判定issuse。加QQ 1146133845相互学习

网友C:
解决了吗…………………………

网友:
这款机,这个问题修最多的是主板高压部分的大贴片电容短路或者变值导致,一般正常情况下都有一千多欧的阻值,可以去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吗…………………………

没,,还给客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