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1A编程器不能识别联想主板IS7XM (REV:1.0) U107 BIOS芯片(1M)

楼主(2023-07-15):
用CH341A编程器读取联想IS7XM的1M的BIOS芯片(U107),烧录夹变换位置,试过好多次,总是提示芯片未响应。
我看到一些坛友上传过IS7XM主板1M的那个BIOS文件,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读取到的呢?是用什么编程器?

网友:
吹出来呀,夹子这种方式本来就不稳妥,维修佬谁还没有个热风枪?

网友:
不行,上次买了一个丢掉了,在板上夹着没有一次能读取和擦写的。

网友A(2023-09-08):
夹子是真的没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夹子是真的没法用

联想IS7XM主板的ME和BIOS文件在2M和8M这两个芯片里,可以被CH341A编程器和烧录架识别。
1M的芯片(U107)里面应该是EC,编程器识别不了也没关系了,后来我也没再去研究它。

网友(2023-10-17):
好像不是这个芯片吧

网友:
商家一般描述里有下载的

网友(2024-02-15):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重新买了MX25L6473F芯片, 焊接方式连接芯片, CH341仍然不能识别芯片, 换了多种软件、改了供电全3.3V 仍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