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板跑码cc问题

楼主(2023-07-15):
一块梅捷h81主板 测得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 刷过bios 跑码cc请问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百度上查了也没头绪就知道 CC 关断不可屏蔽中断处理器 现在就想知道是出在cpu内存 桥 还是io 哪个位置上 谢谢大家发言

网友A:
建议检查CPU针脚,尤其是右侧最里面那一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检查CPU针脚,尤其是右侧最里面那一列。

好像断了一个bank1和data13 以及内存spd3v

网友:
后问过其他大佬是内存不过 随后cpu座子植好针 内存236脚spd 断针修复好后顺利点亮  给百度cc搜到此贴的朋友们一点提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