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513Q不认屏,外显正常,请大家支招

楼主(2023-07-15):
客户描述以前有时候闪屏,最后不认屏了,板号:G533-6050A3250201-MB-A02,哪位大神有没有此机的点位啊,求助。

网友A:
论坛有bios 可以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有bios 可以试试

刷了,一个样,应该是屏的问题,屏检测信号不正常,0.几V跳变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外显认卡都正常,应该是屏,等货。

网友:
换屏后Ok,这问题还是好发现

网友:
屏幕问题的很少啊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屏幕通病    光这几个月换了10几片了

网友C(2023-08-26):
引用 网友B:
刷了,一个样,应该是屏的问题,屏检测信号不正常,0.几V跳变

楼主没点位怎样知道 屏检测信号是那个测试 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没点位怎样知道 屏检测信号是那个测试 点

根据屏定义反查啊

网友(2024-05-26):
我有一台也是外接显示,屏幕不显示,好像还死机